ms6580 coms不保存 跳线电压只有1.8v

楼主(2007-09-21):
ms6580 机主反映每次开机需按F1 太麻烦 所以送来修 开机进coms把软驱禁用 顺便换了个电池 停机一小时依然能保持 以为修好 送还顾客 第2天顾客又来了 说是更严重 不但要按F1 而且进xp黑屏
再次进coms检查 发现时间变到1999 这和coms清零后的时间一样 coms时间低于2000 就无法进入xp 黑屏 只有鼠标在闪 V星有好几款2000年后生产的主板都是这样 coms原始时间是1999 这就意味着电池没电或coms清零后就无法进入xp V星这样的大厂也会有这样的设计疏漏? 前几天给客户装了部二
手机
用的V星板子 这板子有意思啊 换跟内存或者系统启动失败或者机器搬动一下就自动cmos清零 时间又变成1999 顾客又进不了系统 那个烦啊 顾客天天电话不断 责怪我的东东质量有问题 早知这样还不如用杂牌板 这些个名牌板 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设计些毫无理性的所谓保护 实际是画蛇添足 象华硕的class跳线 那简直就是制造麻烦 批评归批评 咱还是言归正传
检查cmos跳线上只有1.8v电压 不知是否正常?(有些板子不一定是3v) 目前cmos还能保存 因为测是否能保持要很长时间停机等待 所以先问问大家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楼主这么晚还在工作,佩服...
主要检查一下CMOS周围的元件,看看有没有漏电的电容,这种情况一般不好检...换换试试吧.
1.8V只要能开机就可以了,我以前碰到0.9V 0.7V都可以开机,这个不重要...

网友:
为了保险 最好给它换个电池座 在测量下周围的二极管,及电容

网友:
当然也不排除BIOS程序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系统的病毒。老是修改时间造成病毒软件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