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更换电容后问题依旧

楼主(2007-09-21):
现有 主板一块,是技嘉为联想代工的品牌机主板,型号为:联想开天 2080 技嘉 GA-6IWMI主板
症状描述,开机后运行不正常,一会儿自动关机,然后开不起来,按机箱面板重启也不无法启动。电源关掉也故障依旧,查过电源,数据线,内存,硬盘的问题,均不故障,发现主板电容鼓起,更换厚故障依旧,请帮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看我签名!~

查ATX电源接口有没有短路,我不知道你一会自动关机的一会到底是多久,
如果时间很长的话怀疑是散热不良造成的保护~
另外注意你更换的电容是否为原值,还要注意你的焊接工艺是否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