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7-09-21):
一块杂牌845主板不集成网卡开机正常,软件没什么问题刚装的系统,硬盘也低格了。一启动就是cpu占用100%机子慢的要命请教各位了。
cpu

网友:
软件故障排除以外,
检查CPU散热!~!~!是扇转速是否良好~~!~!

网友:
下电池,短接电池两脚,这个问题论坛早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