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砍头详细指南非常经典

楼主(2007-09-21):
WD砍头详细指南非常经典

关于wd的砍头,主要操作在rom里面。也就是更改磁头映射(head map)和sa的关系不太大。所以切记把rom文 件备份出来,否则哭都来不及了。(wd的rom可是型号很多的)可以在wd模块中,也可以在pc-prog里面(这里 面可是俄文的哟。)
1、备份完成后,把硬盘跳安全模式,(::│││)进入模块后,选择safe mode 。然后在进入Work with ROM
这是出现4个菜单。
Viewing ROM information
Changing heads map in ROM  (不支持wd的Spartan系列.)
Reading ROM
Writing ROM            (只能在使用并行flash的硬盘上使用.)
第一个选项Viewing ROM information可以显示此款bios的一些信息。下面以400bb的为例看一下:
Copyright 2001 WDC
ROM version : 06.40 G
ROM revision : 33
Links table version : 04.27
Supported models
WDC WD200BB
WDC WD400BB
WDC WD600BB
WDC WD800BB
WDC WD1000BB
WDC WD1200BB
Heads assignment data
Heads assignment : default
具体含义请参照wd说明书。(个人看法,前面3个参数,和固件匹配有关。)
注意最后一行,磁头参数:默认  下面我们就是要修改这个地方。
2、第二项Changing heads map in ROM(更改rom中的磁头映射)
进入此项,第一个是By default(就是上面看到的)按空格键切换到 by map  ,下面的几行变为可选。
      第二个是设置磁头总数。可以设置6个(最大值),也可以根据具体数目设置。
      第三个是设置活动磁头的总数。当然是需要留下的磁头的数目了。
      下面六个就是每个磁头的选项了默认是停止使用。可以切换成使用。注意,这里更改错误很有可能造成敲盘,这是寻找本来不存在的磁头,不过没有关系,重新更改就行了。
  配置完毕后,回车,这是出现两个选项,一个是写入文件,存储为.bin文件,另一个是写入flash。

具体选择哪个,还要看盘的flash型号。如果是可写的,比如29,49系列的,就选择写入flash。如果是不可写的,如27系列,那就选择存储为bin文件。

3、选择第一个的情况,还得把不可写的27换为可写的29或者49一类的flash。这个在后面有详细说明。这里主 要说明一下第二种情况。选择第二种情况后,还会出现两个选择,loader - module 61h和an external *.lmc  module,这里如果有备份的固件wd**mod文件夹,就是~id61.rpm ,如果没有,可以复制相同系列的固件里面的 ~id61.rpm更名为.lmc(必须位于pc3000文件夹下)作为引导文件。然后写入就可以了。

  有些硬盘写入后,可以看到型号会改变,但是lba值不变或者其他的一些现象,这时,可以在标准模式下, 打开
  Drive description,然后尝试着更改里面的set MODEL FROM ROM 改为yes或者切换为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