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理操作密绝

楼主(2007-09-21):
以下硬盘修理是在电路板正常下进行的。

                        ---能认到硬盘型号和参数
一:硬盘不认主板 进 PC3000AT模式硬盘----
                        ---认不到硬盘型号和参数

  1:能认到硬盘型号和参数--进PC3000AT运行硬盘测试修复模式首先清0或者其它功能反复修理。退出选择MHDD检测检查修理,再用HDDREG修理即可修理好硬盘。

  2:认不到硬盘型号和参数--进PC3000AT运行硬盘测试修复模式后能认到型号或者部分参数 首先清0或者其它修理,如果仍然认不到,退出进该硬盘的对应模块修理,也可以用HDD21或者HDD22进行一小时修理后再进行其它巩固修理。

二:硬盘有严重坏道或者坏道,开始用MHDD45或者M29按F4打开REMAP:ON/OFF进行扫描检查修理.

  1:  容许操作: 扫描结束再分别或者同时打开REMAP:ON/OFFLOOP THETEST/REPAIR  ON/OFF进行反复修理。10次到30次 ,各种扫描修理。后再用HDDREG修理,直止完全白杠为止。硬盘修理完毕。(修理后不要再用MHDD检测)也可以用THDD修理。也可以用MHDD里面的ERASE功能檫一遍再进行其它修理。(MHDD扫描修理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坏道属于正常现象)

  2: 不容许操作:可以改用PC3000AT运行硬盘测试修复模式清0或者PC3000AT磁盘棕合测试反复修理,也可以用MHDD ERASE功能和DISKGEN里面擦除功能进行反复擦写后再用MHDD45或者HDDREG进行正常修理。

三:硬盘能正常被识别但是不让任何操作修理
  1:用PC3000AT运行硬盘测试修复模式清0或者MHDD FDISK,ERASE,用硬盘解锁,(光盘里面有)
  2:用DISKGEN重写引导

四:硬盘容量不对或者死循环
  1:用DISKGEN重写引导,重建分区表,
  2:断电 在重建分区表过程中突然断电。

五:0道修理(其它地方都正常)
  1:开始用HDDREG修理一小时(不管什么结果)转其它正常修理。能正常引导时用DISKGEN里面擦除功能进行擦写后,再用HDDREG进行正常修理。
  2:可以先改0道为1道进行修理后,能正常引导时用DISKGEN里面擦除功能进行擦写后,再用HDDREG进行正常修理。

特别注意要点:
  1:硬盘在修理前要安排在别人碰不到的地方。
  2:硬盘在修理过程中不要动它(硬盘),尽可能让它修理完一个程序才停或者放弃修理。
  3:硬盘在修理过程中尽量不能突然掉电和停电,如果不修就正常退出。
  4:要注意主板的兼容性,有的硬盘修理换块主板会有更加好的效果。

修理硬盘要有耐心,不能用一个软件修理一遍就修好了硬盘,要根据硬盘的损坏情况选择修理程序,从小到大,从简到难,从外到里。不要死在一个点上。有的暂时放弃修理,等修理好别的问题回头再修理,就好修理了。

网友:
好东西啊!又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点知识

非常感谢,希望高手们能多发一些有用的资料.

网友:
mhdd软件对褐,红点就无能为力了,当做测试还比较适当.

网友(2007-10-21):
呵呵,收下了,慢慢学习中。。。。

网友:
修硬盘没几招,软件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