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工的问题

楼主(2007-09-21):
有什么办法用吹风枪吹芯片的时候周围的贴片电容等不会飞掉?
还有就是如何焊接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等?
我焊工真的很烂。。。高手们赐一点点经验啊

网友:
焊功太烂就加强练习。要不就去买防热贴纸把周围贴起来,但不是什么好办法,也没见几个人用。好办法就是多练。

网友:
自已多注意点就行了,要不就像张先生说的去买防热贴纸贴上就行了。关键还是要多练习啊。。。。。。。。。呵呵

网友:
不妨把风力调的小点,也许可以

网友:
风力调小点,温度高点

网友:
恩。。。还有个问题啊。。贴片电容等如何焊接啊??我怎么老感觉好难接得上去啊。。
接久了后。。焊点的那个片会脱落。。

网友:
多练才是真道理呀。要不真的不行提高你的水平

网友:
请多指教

夜雨十三天 -4 为了骗分到处发的垃圾帖子

网友:
.....怎么还是多练喔。。。我记得以前练焊IO...想了好久练了好也练不出20秒取下IO的办法。。。
最后看了人家焊一次。。我就成功了。。最迟20秒取下。。最后发现肯定有不同之处...
拜托啦。。说点经验和窍门咯,跪下啦。。。

网友:
多练!
风力小点 温度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2007-12-26):
支持多练,没事多焊焊,焊接是没什么诀窍,要说有的话最大的决窍就是多练

网友:
其实和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850的用风泵的那种,容易飞,因为风是不连续的,一窜一窜的,就很容易飞,用无刷旋转风的,就不会了

网友:
很明显风速调太大了...就算风枪温度调低点也会吹飞旁边的小贴片元件的

网友:
焊贴片小电容,电阻用小功率的电烙铁就够了,没必要用风枪。焊接顺不顺手跟烙铁头的形状有关系。

网友(2008-02-09):
就用刀头烙铁,什么贴片都很快搞好,把刀头练好,以后就知道好处了哈哈.

网友: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天学成的,只有多练!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