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40G的硬盘不认盘

楼主(2007-09-21):
朋友拿过来的一块IBM 40G的硬盘,故障现象:
开机后硬盘转,但不认盘,在BIOS中也无法检测到硬盘,
听朋友说以前有时能检测到,有时不能检测到,读盘时还有哒哒的声音。
各位仁兄给点建议,应该从哪块入手
谢谢

网友:
先把跳线跳到正常情况下看还能不能认到盘,如果还不认用维修工具检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跳线已经跳到主盘的状态了,不能认盘,
我手里没有工具,正准备过阵子去北京找姚老师买个pc3000,马上10月1公司工作太忙去不了。

网友:
有专用螺丝刀没有?松一下螺丝,板向外靠,上紧。必要的话用MHDD  erase一遍。
还可以用DFT处理,不需要3000

网友:
对于IBM的盘 摔 也是一种维修方法!
当然你要学会怎么摔!

网友:
谢谢各位
张老,用MHDD erase后硬盘上的数据会不会丢
我没用过那软件,望指教

网友:
张老,用MHDD erase后硬盘上的数据会不会丢?
除了上螺丝不会丢,其他数据都完蛋。

网友:
我刚把螺丝拆下来了,然后在接触点上重新加了锡,安上后还是不行,看来只能用软件了。
张老,如果我买块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安上,这块硬盘是否能用,数据是否能保存下来
还有,在我拿到这块硬盘时,朋友说硬盘出问题后他发现图中插针右数第二针开焊了,他就给焊上了,不知道这针有什么用,会否影响电脑认盘。

网友:
你这样说不清,找个插座图看一下。我没有叫你上锡,你上的什么锡啊。

网友:
IBM 就是玻璃盘 容易坏

网友:
哈哈哈,我手头用的也是这块垃圾盘,之前发过相关的贴子了!!

故障现象同你的一样,

解决方法:

把跳线跳到32GB那个位置,开机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把电路板拆下来,里面有个芯片和盘体接触不好(引脚在电路板上,很矮,座在盘上)
重新对齐后装上应该差不多了,。

另外,这破盘的IDE口(就是连IDE线那个口)的针爱往下陷,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下陷的现象,如有
将其校正。
等你好消息!

网友:
我手头还是有一大对,都没有弄他
这东西太容易坏了

网友:
你这样说不清,找个插座图看一下。我没有叫你上锡,你上的什么锡啊。

他可能有点迷胡了,呵呵

网友:
我有个60G的,盘不转动了。。

网友:
我有个40G的,盘不转动了怎么修

网友:
wo yun 3   IBM的这么垃圾吗?  怕怕

网友:
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判断问题: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查看ROM版 本,
解决方法: 用3-3-1查看RAM版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
IBM 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

根据启动时的声音判断是否是上述现象 如果是 基本排除电路板移位的可能

网友:
不认盘把硬盘跳到安全模式      看固件有没有损坏。。 电路板的问题也会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经常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