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三星 型号153V

楼主(2007-09-21):
同上,显示屏总是一闪一闪的,供电正常.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BOSS保证没问题!没有只能配驱动板了

网友:
需要此MCU的程序我免费送!!!!!!!!!!!!!
但没有写编器呀!!
同创电脑有,
写了也没用,最好换个芯片
同创有

网友:
BOSS都来了~

不知道是几级的了?

论坛里的不良少年还真多啊,呵呵

别扣我分,我不是故意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