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ESC 915G-A主板不触发故障

楼主(2007-09-21):
接修ESC 915G-A主板不触发故障
主板不触发。经查无3.3VSB待机电压。跟紫线发现紫线到图上标出的8脚芯片的第4脚。芯片名称好象是4639什么的。除4脚是紫5V输入外其他脚并无3.3V以上电压
观察取下4639发现它的5 6 7脚是在一个铜箔上想通的。并发现此3脚连想不远处的USB插针供电脚(万用表证实是直连的) 呵呵  心里有底了。不用说。直接第4脚焊到对面。 再上电开机OK。后来想此芯片也就是一场管一样的。类似与我们多见的内存供电常见4500
5VSB转3.3VSB故障的帖子以后不发了  呵呵 发了好多了

网友:
现在高端的台式机主板很多都用上了八脚场效管了哦

网友:
我是新手合适我用了,谢谢!~

网友:
说的不错,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方式解决的。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了,呵呵..谢谢

网友:
好经验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值得学习呀。。能多发这样的贴子就中了

网友:
八脚场效应管在本本中常用,有单管的,也有双管的,单管的1~8脚分别是:SSSGDDDD。双管的脚分别是:SGSGDDDD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
还没修过915的先学习了

网友:
此类故障还算好修~

   现在精945系列都是用的八角芯片转换出来的。

网友:
  有点价值,继续发挥............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宝贵的经验

网友:
好经验 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八脚的东西就是容易坏,以后可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