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7-09-21):
我有块40G硬盘在电脑上找不到,拿去检测说可以找到硬盘.但是拿回来在电脑上就是找不到,换了好几台电脑都没用~~~开机感觉不到硬盘转~~~请问有办法修理吗???

网友:
别人能找到,你找不到,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单独用电源看是否转。

网友:
是不 是硬盘的跳线没跳好~还是拿回来的时候撞击过了

网友:
没这硬盘是正常使用的  我拿去检测那人用的好象是专门检测硬盘的机器   在电脑上就是找不到   换了好几台电脑    硬盘没撞击过  单独用电源也没用

网友:
还有就是我也换了几家电脑维修店只要在电脑上 就是找不到

网友:
还是硬盘没修好~

网友:
清一下SMART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     直接换了个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时硬盘发出有规律的嗒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