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9-21):
请问一下...刚有一块寇盟NF4的主板...不开机..上诊断卡后..DEBUK灯 一个不亮 一个微亮.
..5 3.3 12V没有短路的情况...这是哪的原因呀

由于当时着急,客户当时就拿走返厂了,后来拿回后我看了一眼,北桥有焊过的迹象, 这个问题写得不是很清楚,请大家原谅

网友:
说的不清楚 就知道是主办的原因  谢谢!

网友:
当时没仔细测试..所以说的不太清楚...不过见过好多次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来求助别人就要说清楚点!
写帖要说明故障情况和测试数据!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DEBUG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