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警声音备查

楼主(2007-09-21):
主板报警声音备查
可以根据报警声音长短,数目来判断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AWARD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网友:
AMI BIOS响铃声的一般含义是:

1. 一短声,内存刷新失败。内存损坏比较严重,恐怕非得更换内存不可。
  2. 二短声,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内存Parity奇偶校验选项关掉,即设置为Disabled。不过一般来说,内存条有奇偶校验并且在CMOS设置中打开奇偶校验,这对微机系统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
  3. 三短声,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更换内存吧。
  4. 四短声,系统时钟出错。维修或更换主板。
  5. 五短声,CPU错误。但未必全是CPU本身的错,也可能是CPU插座或其它什么地方有问题,如果此CPU在其它主板上正常,则肯定错误在于主板。
  6. 六短声,键盘控制器错误。如果是键盘没插上,那好办,插上就行;如果键盘连接正常但有错误提示,则不妨换一个好的键盘试试;否则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或相关的部位有问题了。
  7. 七短声,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这也属于主板的错。
  8. 八短声,显存读/写错误。显卡上的存贮芯片可能有损坏的。如果存贮片是可插拔的,只要找出坏片并更换就行,否则显卡需要维修或更换。
  9. 九短声,ROM BIOS检验出错。换块同类型的好BIOS试试,如果证明BIOS有问题,你可以采用重写甚至热插拔的方法试图恢复。
  10. 十短声,寄存器读/写错误。只能是维修或更换主板。
  11. 十一短声,高速缓存错误。
  12. 如果听不到beep响铃声也看不到屏幕显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接好,在检修时往往容易疏忽,不接上主板电源就开机测试。其次得看看是不是少插了什么部件,如CPU、内存条等。再次,拔掉所有的有疑问的插卡,只留显示卡试试。最后找到主板上清除(clear)CMOS设置的跳线,清除CMOS设置,让BIOS回到出厂时状态。如果显示器或显示卡以及连线都没有问题,CPU和内存也没有问题,经过以上这些步骤后,微机在开机时还是没有显示或响铃声,那就只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POENIX的BIOS报警声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网友: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这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的,也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AMI 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 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一条内存。
3短: 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 系统时钟出错。
5短: 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 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 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Phoenix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网友:
这个好看一点  上面的可能新人看的头都会大!!

网友:
谢谢楼主能总结了这么多信息.

网友:
1、“嘀嘀...”连续的短音

  一般情况下常见于主机的电源有问题。不过有时候电源输出电压偏低时,主机并不报警,但是会出现硬盘丢失,光驱的读盘性能差,经常死机的情况。当出现这些情况时,最好检查一下各路电压的输出,是否偏低,当 5V和 12V低于10%时,就会不定期的出现上述的问题。因为电源有电压输出,经常会误以为主板的问题或硬盘问题,而浪费好多时间。造成输出电压偏低的原因是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失容或漏液造成的,直流成份降低时,电源中的高频交流成份加大,会干扰主板的正常工作,造成系统不稳定,容易出现死机或蓝屏现象。

  不过这种情况在INTEL和技嘉的某类主板上,如果系统出现“嘀嘀...”连续短鸣声,并不是电源故障,而是内存故障报警,这一点需要注意。

2.“呜啦呜啦”的救护车声,伴随着开机长响不停

  这种情况是CPU过热的系统报警声,大多是因为在为主机内部除尘,打扫CPU散热器或者是因为更换了新的CPU风扇,因为安装不到位,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不牢,有一定的空间或其间加有杂物,导致CPU发出的热量无法正常散出,一开机CPU就高达80-90℃。如果是PIII以下的CPU,因为CPU的温度测试是采用靠近CPU附近的温度探头来采集的,显示的温度数值与CPU实际的温度数值有一定的误差,大约有10-20℃的差别。而PIV的CPU的温度传感器是集成在CPU内部,这时系统显示的CPU温度比较准确。一般主机只要一开机,系统提示的CPU温度就在50℃左右,这是正常的。
本文来自电脑 故障网!

3.“嘀...嘀...”的连续有间隔的长音。

  这是内存报警的声音,一般是内存松动,内存的金手指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内存的金手指氧化,内存的某个芯片有故障等原因。

4.“嘀...,嘀嘀”一长两短的连续鸣叫

  这是显卡报警,一般是显卡松动,显卡损坏,或者主板的显卡供电部分有故障。

5.“嘟嘟”两声长音后没有动静,过一会儿会听到“咯吱咯吱”的读软驱的声音。

  如果有图像显示会提示系统将从软驱启动,正在读取软盘。如果软驱中没有软盘,系统会提示没有系统无法启动,系统挂起。

6.在WIN系统下按“Ca Lock”和“Num Lock”与“Scroll Lock”这三个键时,主机的PC喇叭有“嘀”的类似按键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