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测试仪的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看了一下说明介绍。。。说测试内存的时候要拿同型号的内存一起测试。。。
内存型号太多啊。。。怎么可能都各备一条好的啊?

网友A:
一般都是用865的板子

第一个插槽 插条好的  最好是128M的牌子不限
待测的内存不能与好的内存容量一样(128的很少修了 ,所以避免来回取了)

网友:
明白了。。。
那就是说好的要比坏的容量大?

网友:
是不是每个通道插一条?还是随便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865的板子

第一个插槽 插条好的  最好是128M的牌子不限
待测的内存不能与好的内存容量一样(128的很少修了 ,所以避免来回取了)

一般都是用SIS VIA的板子

第一个插槽 直接插坏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