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50显示器疑难故障

楼主(2007-09-21):
飞利浦107T50无显示,指示灯不亮,开壳检查,保险丝完好,电源管是好的,TEA1507也没有短路,通电发现1脚有9.5V的电压跳动,
负载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怀疑是光耦坏了,请教一下,这种机器一般坏些什么地方?

网友:
疑难的处理多数还是需要自己主动处理,自己思考努力后再请教他人,同时把自己的想法和找到答案做一对比,找出不足,提高进步。
看一下置的TEA1507讨论贴: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种机器单向可控硅BT169比较容易坏.

网友:
8脚电压有吗?通过4。7K电阻接+300V易坏。查外围电路。
图不大清楚,将就看吧。

网友:
你既然怀疑光耦有问题,你就代换一下吧,还要注意4脚的元件,以及TEA1507的后续供电的元件对不对。

网友:
知接cpu复位脚试试.

网友:
我刚刚维修了一台显示器电源给你的一样。指示灯一亮就灭了。后来把输出端一个16V的电容换了就好了。不过我没有量电源芯片的共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