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掉过内存的主板,现在开不起来了.

楼主(2007-09-21):
因为内存插反了,通电时内存烧了,但现在主板起来没反应,剩下风扇在转,喇叭也不响,什么动静都没有,
请问达人还能修好吗?
主板

网友:
是哪里烧了啊?一般内存插反都烧给内存供电的三级管。如果不走运也会烧南桥。。你先把那个管子下下来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谢谢,
哪个管子,我对主板还不是很熟.

网友:
不可能,插反了能进去吗? 除非强行!(反一高一低)
提示:
1.供电电路损坏
2.内存附近的几个三极管被烧

网友:
烧过的管子上面有痕迹的呀,自已过细看看。如果没看出来的话,用假负载上电看看板上各管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测一下供电正常不,是否有短路的,供电三极管,及相关电路.

网友:
这样子,供电应该早没了,查供电三极管、门电路吧

网友:
碰到一个例子:
一台主机,原先是一根金士顿的DDR 256M内存的三个金手指被烧,主板CPU插座旁边几个电容爆掉,换掉电容后仍不能开机(这是去年的事情当时没学维修板子就还人家了,距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重新给换了一块新的SIS的478的板子和一根黑金刚DDR 256M内存条。上个星期又打电话来说内存被烧。同样是三个金手指,但主板是好的,只是有时开机比较困难,经经常发现CPU插座可能有虚焊的样子(不是BGA封装的,有针脚),加焊后解决(之后又反应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比以前要好得多)
这种问题本人判断极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当时电源也看过,完好的,内部没有什么元件损坏。只是质量很次的那种。目前机主还没有换电源,极度担心中。

网友:
就是在内存插槽旁边的管子亚 一般就是烧那个东西换了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能修好,只要北桥没挂。
一般是烧了内存供电管,换了再点

网友:
不过以前也碰过一张945主板,也是内存插反后通电,内存同样烧了,也是最边边一个金手指脱落,主板自动断电,但是换了内存,主板又正常使用.现在这张不会自动断电,而且插槽旁边有焦味.不知道是留下来的,还是主板自己烧着.

网友:
对查查内存供电部分,另外不排除北桥问题。

网友:
刚刚拿去别人那里修了,他说cpu不供电,晕死,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插反烧内存的事我常遇到,我是做电脑的!

网友:
楼主:管子烧了。应该有痕迹的。仔细看看

网友:
哪个管子呢,我对这些不是很懂.

网友:
烧内存的主板多数能修好的,但有一些用一段时间NB就挂了.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部分.换坏那MOS管大部份能好

网友:
没人说要换内存槽的?插反内存的进修内存的金手指烧黑了吧.那内存槽也烧掉一两个角了吧.换了没?如果是第一条槽烧了的话,就算你把内存插在第二条槽上有可能也会亮不了机的,有些板.把槽的问题解决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