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人看的!!!

楼主(2007-09-21):
主板上常见英文标识的解释

硬盘和软驱:

  PRI IDE 和IDE1及SEC IDE和IDE2    表示硬盘和光驱接口的主和副

  FLOPPY和FDD1           表示软驱接口

  注意:在接口周围有针接顺序接示,如1,2和33,34,及39,40样数字指示。我们使用的软驱线和硬盘线红线靠近1的位置。

  CPU插座:

SOCKET-478和SOCKET462,SOCKET 370  表示CPU的类型的管脚数。

  内存插槽:

  DIMM0,DIMM1和DDR1,DDR2,DDR3   表示使用的内存类型。

  电源接口:

  ATX1 或ATXPWR     20针ATX电源接口。

  ATX12V        CPU供电的专用12V接口(2黄2黑共4根)。

  ATXP5       内存供电拉口(颜色为1红,2橙,3黑,共6根)。

  风扇接口:

  CPU_FATN1             CPU风扇

  PWR_FAN1             电源风扇

  CAS_FAN1和CHASSIS FAN和SYS FAN等  表示机箱风扇电源接口。

  FRONT FAN             前置机箱风扇

  REAR FAN             后置机箱风扇

  面板接口:

  F_PANEL 或FRONT PNL1     前置面板接口

  PANEL1               面板1

  RESET和RST             复位

  LED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区别。当我们接反时不发光,其正常工作电压红绿黄1.8~2.5V,蓝色4V左右,白色5V。

  PWR_SW或PW_ON         电源开关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ACPI_LED              高级电源管理状态指示灯

  TUBRO_LED或TB_LED       表示加速状态指示灯

  HD_LED或IDE_LED         硬盘指示灯

  SCSI LED               SCSI硬盘工作状态指示灯

  HD+和HD- 表示硬盘指示灯的正极和负极,其他如:MPD+和MPD-及PW+和PW-。

  SPEAKER和SPK            主板喇叭接口

  BZ1                  峰鸣器

  KB_LOCK和KEYLOCK         表示键盘锁接口。

  TUBRO S/W             加速转换开关接口。

  外设接口:

  LPT1和PARALL            表示打印机接口

  COM1和COM2 表示串行通讯端口,也是外置猫接口,老的的方口鼠标接口。

  RJ45                内置网卡接口。

  RJ11                内置调制解调器接口。

  USB或USB1及USB2,FNT USB等   表示主板前置或后置USB接口。

  MSE/KYBD             鼠标和键盘接口。

  CD_IN1和JCD            表示CD音频输入接口。

  AUX_IN1和JAUX          表示线路音频输入接口。

  JAUDIO或AUDIO 表示板载音频输出接口。如果你的机箱有前置耳机和话筒插孔时,并且其接口符合板载AUDIO接口,这时你就可以方便的同时使用前置和后置音频输出。不必来回的拔来拔去。

  F_AUDIO              前置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MODEM IN1            内置调制解调器输入接口。

  电池:

  JBAT1                主板电池放电跳线

  BAT1或BT              表示主板CMOS信息保存电池。

JP10 (一般靠近电池附近)

1-2
NORMAL
正常使用模式

2-3
CLEAR CMOS
清除CMOS内容

  网卡启动允许:

JP4 ON BOARD LAN

1-2 ENABLE 网卡远程启动允许

2-3
DISABLE
网卡远程启动禁止

  键盘开机允许:

  如果你想使用键盘开机功能,你需要在CMOS中设置的键盘开机允许,还需要在主板上进行跳线设置。

  注意:当键盘由5VSB电源供电时,键盘和鼠标开机功能允许,但是此时当关机后(没有拔下主机电源插头时),键盘或光电鼠的指示灯会一直亮着。

JP1 (键盘开机跳线一般在键盘接口附近)

1-2
KEYBOARD POWER ON DISABLE
键盘开机允许

2-3 KEYBOARD POWER ON ENABLE
键盘开机禁止
  主板型号识别:
  当我们升级主板的BIOS时,一定要正确识别主板的型号及PCB版本号。因为有的主板型号相同,但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可能芯片会有所变化,这时会在PCB版本号上有差别。所以在升级BIOS时一定要下载其适合的BIOS代码。BIOS芯片保存在FLASH EEPROM中,这两年的主板为了节省安装空间,都采用了方形的芯片。方形芯片的第一脚的标志位是一个小圆点,在一侧的中间位置。
  如:GA-8IR533 REV:1.0 后面的1.0即为PCB版本号。
  声卡芯片的识别:
  目前的大部分主板都集成了板载声卡,在我们安装主板驱动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声卡的型号时,可以打开机箱,仔细辨认声卡芯片上面打的字,即可找到声卡的型号。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大约有6mm*6mm大小,其四周管脚密集。
  主板USB:
  板载USB接口的5V供电方法因主板制造厂商而不同,有的采用主5V供电,有的使用副电源的5VSB电源供电,也有的使用跳线可改变。其跳线位置一般在USB接口附近。
  注意:如果使用副电源5VSB供电时,因其使用7805集成电路稳压,最大输出电流为1.5A,但实际上在没加散热片时最大只有500MA,该电源同时还为键盘开机供电,调制解调器远程唤醒,网卡启动供电。因此当我们使用USB接口的耗电量大的外设时(如:移动硬盘,USB扫描仪),因电流不足,移动硬盘可能不能正常工作,此时可使用移动硬盘自带的键盘或鼠标接口,从键盘或鼠标接口那里获得部分电流以正常工作。也可使用外接电源。
  还有:主板的前置USB接口和后置USB接口可能其供电方法不一样,这时就会造成某一个USB外设在使用前置USB接口时能够正常工作,而在使用后置USB接口时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我们最好仔细阅读主板和外设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
不错!适应新手!

网友:
有那么好的文章  新手看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