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9-21):
今天我收到一台AOC17',现象:当分辨率设置为:1280*1024与1024*768,刷新率均为75:在开机后进入XP系统桌面后屏幕会出机很严重的闪动,闪动30秒后就正常了。但当当分辨率设置为:800*600,刷新率均为75时,开机状态下就看不到此现象,请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先试换电容,应该就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引起的,搞不好里面的电容已经鼓了.

网友:
会不会是自动调节功能???

网友:
会不会是MPU问题!!!!

网友:
类似是自动调整的那种闪动,在进入桌面(XP蓝色屏)会持续到30秒的样子.之后就稳定下来了.

网友:
闪烁要分具体现象,自动调整和图像抖动,还有背光闪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自动调整,一般自动调整的菜单也会出现。

网友:
液晶刷新率均一般为60     为什么要刷到7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