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扫描软件认不到

楼主(2007-09-21):
迈拓80G硬盘  用分区软件都能能分区,也都分可以,  可扫描坏道的软件没有一种能认到   都提示无盘 或者错误  着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IDE的还是SATA的说明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跳线问题.把盘跳成主盘应该可以认到了.

网友:
是IDE的,设为主盘后就可以扫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