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烧行管

楼主(2007-09-21):
行管换上后,+B  50V   B+49V, 可一接行管,马上c  b短路,行电路没有虚焊,扫描块也换了,逆程也测了

网友:
把二次升压管拆了试试,我认为是过压击穿。

网友:
2次管634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瞬间击穿行管,一般是过压击穿.可断开升压管试试,然后通电,用表瞬间测试行电压50V是否被拉低.如果被拉低,排除推动部分的问题外,可能就是高压包坏了.另外,你最好告知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或者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路板.这样别人有修过同样问题的才能给你比较准确的建议.

网友:
排除了,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2007-11-23):
说的对,把二次升压管拆了试试,我认为是过压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