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碰到的磐正P4主板

楼主(2007-09-21):
CPU无复位,电压信号为0。58V,其他电压时钟等正常,PCI,IDE均有复位,各供电也正常,跑CPU复位线路发现复位信号是北桥通过一个43欧的衰减电阻分得,测电阻另外一边信号电压为1。65,奇怪的是电阻正常,后来换成10欧的电阻才分得1V的复位电压,郁闷中直接用保险打过去,也就是此时的复位电压为1。65V了,正常,但是主板还是不工作,刷BIOS也不行,由此判断NB发出来的复位信号太低,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应为NB故障,于是返还客户,后来询问中客户说今天中午他自己在NB上加了个大的COOL,后来主板不工作了才把原来的换回来的,由此证实了应该是NB故障了,哈哈

网友:
检修过程很详细 顶上

网友A:
误区1:复位电压光是1.65V还不算正常,要触发瞬间有3.3V-----0V的跳变。才算正常

误区2:CPU复位电压不是NB提供的,一般是通过一上拉电阻接3.3V。北桥在发出复位CPU指令时,是拉低CPU复位端的电压,而不是给它提供1.6V的高电位。

有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支持楼上,RST信号是跳变信号,应该量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区1:复位电压光是1.65V还不算正常,要触发瞬间有3.3V-----0V的跳变。才算正常

误区2:CPU复位电压不是NB提供的,一般是通过一上拉电阻接3.3V。北桥在发出复位CPU指令时,是拉低CPU复位端的电压,而不 ...

1,我所说的复位电压信号,是指停留在一个稳定值1。65的,跳变过程肯定是有的
2表达上的错误,不好意思了,其实如果你参考过晶体管的放大表达,也许我说的也没有错,此点不做讨论,哈哈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可能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