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解决主板不通电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21):
一块Intel 810的主板,BIOS信息显示:06/14/1999-i810-W83627HF-6A69MH29C-00
故障现象为:接上电源,按下Power键,主板通不上电。
笔者认为,电源无法给主板供电,可能的原因有:1、电源本身有问题;2电源控制部分有问题;3、时钟频率控制不正常;4、其它配件问题。
于是我们从机箱里开始进行主板检查:1电源在其它电脑上工作正常,直接排除电源损坏的可能;2、直接观察主板,整个主板无明显裂痕,电源控制芯片55N03过热造成的烧毁的痕迹,Clear CMOS跳线处于Normal(正常)状态;
2、将电源的供电插头与主板的插座连接,测量主板上
“Pw on”针脚电压,十分正常;3、用万能表测试晶振Y4两端,无电流;4、取下主板上的CR2032 3V电池,测量其两端之间的电压为0V,再用Ω 档测试,发现它的正负极已短路了。
原因找到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主板电池短路,就相当于主板的CMOS一直处于“清除”的状态,主板自然就不能通电工作了。
马上更换电池,通电开机,系统正常启动。
总结:
1、主板不供电的原因很多,这块主板无明显的损坏痕迹,因此应该首先怀疑CMOS电池供电不足或短路。
2、借助万用表的电压、电流、电阻档搭配使用,可事半功倍。
供电不足

网友:
好牛啊,说的真好,看来要加

网友:
晶振2端无电流?你怎么测试的?

网友:
呵呵,是无电压吧

网友:
主板不起,第1步就是看电池,放电的,应该不用5分钟。

网友:
楼上的。从机箱里开始进行主板检查,不是光拿个主板让你测,拔插电源不用时间的吗,
[
]

网友:
总之把问题搞清楚就行啦,支持,顶吧!

网友:
解决问题就是好啊,楼上有的人不用这么说别人吧

网友:
电池会短路???

网友:
习惯于还没通电前,在打各供电点的对地阻值时,也顺便测电池电压.

网友:
有点晕,电源控制芯片55N03,晶振不可能有电流,电池短路?电池用欧姆档测应该都短路,嘿嘿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但是也有点看的好笑

网友:
电池也短路了 晕
少见

网友(2008-03-16):
小孩也知道的问题,也太简单了一些吧.

网友:
楼主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说出来,就是好样的。。。。
实在是鄙视,严重鄙视那些说风凉话的家伙。。
闲着没事也写些维修实例给大家看看。。。

网友:
是的 不错 说出来就不错了 说不定 其他人在修主板的过程中 也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 也可以借鉴的啊 呵呵

网友:
这里是互相学习的。不是相互笑话的。
这里是互相学习的。不是相互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