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能用,PCI的USB卡不跑码,请教原因

楼主(2007-09-21):
一块神龙的3VCA主板,雷击后,USB接口全都不能用,能发现新硬件,但不能用,接PCI的USB卡机器就点不亮,检测卡显00.同一个位置上PCI的网卡一直能正常使用.请高手说说是什么原因,并且有没有可能解决.
点不亮

网友:
可能南桥 有 问题

网友:
有新情况,就是板载的USB接口用其U盘,编程器,USB HUB,摄像头这些都不行,但是接了个EPSON的打印机,其中有一个口子是能用的,难道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供电的问题,USB的供电是通的。不会出现有的口供电好有的供电坏

网友:
可能的,有些板子分开有保险的。

网友:
频率不对哉,和桥没关系

网友:
频率?是哪个频率能说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