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C.NF4X VER1.4A代码走C1

楼主(2007-09-21):
请教大家七彩虹C.NF4X VER1.4A代码走C1整机复位正常 检查内存供电正常 2.6伏 ! 1.25V的那组电压是1.3V应该是正常的内存条代换 槽也清理过 我是个新手经验还少 请大家指点下我下面要查哪里啊

网友:
可能北桥挂了,遇到过几次走C1的,其他条件正常,就跑C1。测背面北桥电容全对地短。
不过我遇到的都是VIA的板

网友:
我还是那句话,NF4芯片组容易虚焊.查到其他条件正常不妨试试加焊桥,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同意楼上.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MOS清了吗,15N03换了吗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组合桥 没有南桥 桥上有风扇 用户拿来时风扇早已不转了 检查风扇已经坏了 换个CPU的风扇装可以转 这个情况 风扇不转了 可能桥也保不住了吧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没有北桥风扇开机时 不过两秒钟北桥烫手不能碰赶紧关机 测北桥周边电容的对地数值大多大多在 96以上到100多的 测北桥背上的电容也有100多的数值 我没有这个风扇代换 请问下大家我的这个桥 可能还"活"着吗?        还有啊 我的这个内存2.5V供电是9N03供电的呀 好像不是15N03 请大伙帮帮我呀

网友:
补焊内存负载排阻试试,9N03=15N03

网友:
这块子还没有过保 用户修时说要焊时就要确保能修好 要么尽量能少焊 不行他还能拿去售后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呀 后来把风扇修好可以转了 依然不过内存 但北桥风扇下的散热片手摸时间长感觉有点烫手(此时风扇已运转) 请问大家指点下啊

网友:
神经了
有保的东西打死不动!

网友:
我只是刚培训完毕芯片级维修 实战经验不多啊  还要多多学习  请师傅们不要见笑啊

网友:
叫他去保修吧,動壞了可不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