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复位电压跳变

楼主(2007-09-21):
问个问题,有些主板的复位测试点会不会因为复位动作太快而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电压跳变呀?

网友:
应该是有可能的,数字表反映有点慢。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先测量复位点电压是否正常,再用镊子或跳线帽将复位针脚持续导通,再测量电压是否变低,再解除导通,再测量电压是否恢复到正常值。

我测试复位点的时候就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