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请教:昂达P4D主板 A7代码故障维修

楼主(2007-09-21):
请教:昂达P4D主板 开机一短声后就是间续的长声反复不停,phoenix- bios;
诊断卡跑
A7代码,请大家帮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怎么检修,看诊断卡说明书也无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新手区呆段时间!
先去学会测关键点电压,跑线路,打阻值。
然后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2楼老师指点,有昂达P4D主板的图吗?

网友:
跑A7应该是不过内存这一块吧,看看内存的几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跑A7?是AMI的BIOS吧
如果是,请查一下CMOS内的设置。
或清空CMOS看一下。
两种方法找到故障点:
1、最小系统法
2、最小CMOS法(USB/二极缓存/板载声卡/网卡/IDE控制器/软盘控制器等分别关了试试,找出故障根源。)
这种贴子,本来不屑于回的,看看夜雨十三先生的个性签名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