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5v输出电压低亚,

楼主(2007-09-21):
4块不同牌子电源都这毛病,5v输出只有4.5v,或者4.8v,

滤波电容换过无效,毛病到底在哪啊,难道是整流二极管烧了一端?请教高手了

网友:
4.8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4.8就出现死机等故障了,换过电源就好

网友:
别的输出正常吗   带负载试下   风扇

网友:
人家讨论电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么修,你一句话换

要是主板坏了,你也一句话换了,那还要我们修理做什么?

回复楼主:

1、检查5V输出滤波电容,不行更换或增加。

2、整流管坏一个的话,所有的电压只一半,不会出现只偏一点点的现象。

3、检查一下主滤波电容旁边的那两个电阻阻值是否相等。(其实这和电压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会造成主电容性能的下降)

网友:
5V输出滤波电容换过无效,准备换换推动三极管和494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