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问题

楼主(2007-09-21):
昨天用完美卸载,不知道怎么的把系统中的什么东西给卸了,系统给崩了,最后给重装,重装后,声卡驱动的时候总是提示有错误,之后卸在有卸不掉,装也装不上,最后有重装系统。再次驱动,又有错误,之后把声卡卸了一半竟然有声音,但是 每次开机总会提示硬件有错误
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主办有问题啊
我也从网上下载过驱动,但是也不能用,我的是悍马的

网友:
是不是GHOST安装的系统呢,装的时候选一下不要安装声卡,然后再看一下声卡芯片是什么,再到网上下一个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软件问题,

板块里这类贴子好多,

你用“声卡”做关键字进行搜索,能找出答案的

网友:
还是声卡驱动装错了.GHOST的系统会认错声卡.要看主板的声音IC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