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了机,只要关机就重起

楼主(2007-09-21):
845gl,IO83627g
排除系统和电源问题
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见,CMOS电源设置错误。

网友:
CMOS设置排除没有,俺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BIOS中电源管理把BY LAN disable了就好。

网友:
cmos里面没有找到这项设置,感觉问题还是在板子上

网友:
好好找找,类似的。

网友:
上面的是回答2,3楼朋友的

电源管理就那么几项,基本都是disable,应该没有遗漏

网友:
放电后如果还是没解决问题就排除了COMS,从硬件上解决.不可能默认的设置还是这样的对吧

网友:
补充一点,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停止再转的迹象

网友:
CMOS跳线,没跳好,试下

网友A:
还在啊,以为你睡了,转了一圈回来,
发现你还在,
说清楚一点吧,还是CMOS设置问题,只是你没有设置正确
解决方法:
1、在电源管理模块里面:
ACPI FUNCTION 改为 ENABLEE
ACPI SUSPPEND 改为S1(POS)
SOFT-OFF BY PWN 改为INTANT-OFF
POWER-BY LING 改为DISABLE
2、在INTERGRRATED模块里面:
POWER ON FUxxxxxx改为BOTTON ONLY
POWER-AFTER PWER-FAIL改为OFF,
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这了这个问题,我特地重启机看了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好了说声。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啊,以为你睡了,转了一圈回来,
发现你还在,
说清楚一点吧,还是CMOS设置问题,只是你没有设置正确
解决方法:
1、在电源管理模块里面:
ACPI FUNCTION 改为 ENABLEE
ACPI SUSPPEND 改为S1(POS)
...

真是好人,感动啊!!!.

可惜板子不在身边,明天弄.

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主板电池电量不够!!!!!

网友:
12楼的说的太详细 强顶

网友:
谢谢大家!

今天看了一下,还是不行,cmos设置默认就是这个.

准备换IO了,这个IO可以用哪个型号代换?

网友:
我的精英P4VXMD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用手动接关机针,会变成重启,然后强按6秒又能关机。是什么问题呢?可正常开机。BIOS重刷过没问题。

找了关于关机的原理有些不明白:

当“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

按开机键拉低电平开机可以理解,
可同样是按开机键怎么能让PS-ON的电压大于4.5V而关机呢?
还有强按6秒关机是什么原理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在线================

网友:
排除CMOS设置的话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块这样的板.顶下看看有没有能解决.我现在是装那个XP的电源管理的东西.让XP关机的时候出现"现在可以安全关机"后再按主机的电源关的..暂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