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三星788DF消叫故障

楼主(2007-09-22):
我修的是三星788DF 85HZ时消叫,75时正常我在网上查这个是个通病,但不知道原因,声音很尖,我查过电源,查过行扫描,找不出问题
修过这个故障的同志给说一下,我的贴子老是没有回,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不愿明说的同志可以通过QQ给讲一下664754360

网友:
二次生压电路
各级滤波,
电源管,
行管,
逆程电容。
这是个通病,刚开机会有声音,十几分钟后应该没会没 有了。

网友:
老大真厉害!既然是通病,应该同是一个元件坏,就像788拖尾,只是一个螺丝松一样,给说具体点

网友:
拿电吹风对着吹,就很容易知道是哪个元件不行了,
不过改一下电路是最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缺陷
我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师傅讲过,但也没有具体说哪个元件坏
她给我的思路就是
找到那个元件,然后改变电路(增大其电流或降阻加压)

网友:
我认为是设计缺陷,不然会那么多一样毛病,又如三星743 有双影也是一个通病,但不好查,决对不中信号线和视放板的问题,因为我都有换过,在扫描板上但我也没查出

网友:
对于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正常的故障,个人感觉升温法或瞬间冷却法修理最有效,

没有思路就这样做最有效。师傅睡了,明天去问问她以前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容易受磁场影响的元件比如升压电感,校正电感,高压包等,以前修HPC小板时经常碰到高频尖叫,将校正电感换个方向就OK了.当然也不排除电路上的问题,比如振荡电路异常,返回到电源的行回扫脉冲异常等(这个是由CPU送往电源部分的.)

网友:
独孤的风,问过师傅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

今天去找了师傅了,她说之前也是换包,及提高逆程电容的容量

没说原理,我想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