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三级管开机电压就上来,(搞定原来是CPU坏了)

楼主(2007-09-22):
不知道用啥画图,手工画,然后再拍上来,

三极管是T04 ,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

图画得不好,请见谅

此板是升技的845GL

能上电,可是测得开关针电压只有0.7v

去掉图中的三极管后电压就上来,可是不能触发。

求解?

日啊,发现测机用的C1。8挂了,可怜的U啊,是北木核心的啊,,太失败了,怎么挂的也不知道,,,

网友:
01C的电阻查得是10000的电阻,

100*10*10

网友:
我认为图画错了.

你看是否这样的? 如果是的话, 那么PWR开关为0.7V 就是很正常的了/

网友:
好像正如老大所说哈,

网友:
高手都没有到啊,我来了可是我帮不了你的忙啊!

网友:
管理员要加点说明那就更好了,方便新手理解

网友:
晕.原来还要学物理的呀.我早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