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莆170S6液晶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7-09-22):
飞利莆170S6液晶显示器有时使用几个小时不会黑屏,有时使用十多分钟就黑屏,黑屏时灯也是绿色的,已经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过一样的故障,供电部份检查过正常,请高手指教,我想可能也会是飞利莆的一个通病

网友:
有没有试过检查灯管是否正常?灯管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的

网友:
灯管应该没有问题,还有一个现像当黑屏时,把显示器信号线从主机上拨下来,屏幕上马上会出现无信号输入提示

网友:
我现在修的一个故障和你说的很相似,你把驱动板换掉试一下。

网友:
今天用个电源把12V,5V,地,直接与液晶次级的12V,5V,地,接好后开机考机一天都没有问题,难道是次级输出的电流不够造成的高压欠保护??此板是电源与高压整合的,当黑屏时我测12V电变为14.5V,5V不变,BL不变都是3.3V,按道理说高压板有供电,也有驱动电压,灯管应该都亮着??高压板已经换过,确定高压部份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这个故障有点郁闷!!!!!!!!!!!!!!!!!!!!!!!!!

网友:
当黑屏时
你测12V电变为14.5V
是高压板没有工作
高压虚高是正常的
如果高压板换了新还是一样
建议先换块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用台式机电源的5V,12V直接供给次级的5V,12V全部正常了,难道是电流不够造成的保护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