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两个绿块可以修复吗?

楼主(2007-09-22):
一快40GM迈拓硬盘有2个绿块请问怎么修复?
  MHDD快慢擦除都试过无效.
      此盘以前全是红绿块拿到电脑城,
   修过拿来没用到三天有恢复以前的样子了.
     我用MHDD青零好但还是有两个绿块擦不掉.
   我搞不懂的是以前全是红绿块我也用DM青零低格过
MHDD青零修复过还是有红绿块,为什么我拿到电脑城找修盘的修
过以后只有一个绿块但用了三天又有恢复以前那样子我用MHDD请零
后红块居然全部消失了但还有两个绿块.
但是红绿块虽然消失了但是用不到几天又全是红绿块了啊 .
就是不知道电脑城的师傅是用什么工具修的.
请各位高手解决....................

网友:
根本没有必要去修两个绿块的。

网友:
少量红绿块其实根本不需要去修复的.....

网友:
张先生我知道没有必要修这两个绿块啊但是.
最多用三天整个硬盘全是红绿块啊,
 MHDD青零后又红块虽然消失了只有两个绿块.
但用三天又恢复了.
   真的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张板主

网友:
不充一下是用MHDD青零后红块虽然消失了只有两个绿块.
但用三天又恢复了.

网友:
说明硬盘已经到了老年了。做SF也可以好,但可能不久也会死掉。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你不修好固件的话..永远修复不了那两个绿点的...
     MT的硬盘固件有问题是通病啊.................只要你会重新写固件再做下SF应该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您做SF试试,不行就是盘体或磁头老化了。

网友:
什么叫做SF啊!
 能解释一下吗?
  SF怎么做啊?

网友:
SF就是硬盘出厂前做的自校准程序
做SF要用PC3000的

网友:
o哦...!
谢谢各位了PC3K易懂吗?

网友:
楼上追求技术的:
你说的很好:MT的硬盘固件有问题,不修好固件的话..永远修复不了那两个绿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