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E继电器叭叭响

楼主(2007-09-22):
这台ACER 77E是一客户连同主机拿来做二手电脑卖的,在我这边测试了2天显示器却出问题了,听到里面继电器叭叭响。

具体故障现象:在听到继电器叭的一声响的时候,电源指示(绿色)闪一下,重复之。
偶尔继电器不响了,此时电源指示灯(绿色)长亮。如果此时再接上显卡,打开主机但屏幕仍没有任何的显示,黑屏。

下午刚用一新的同型号高压包换上去,发现仍末改善故障。故障点应不出在高压包上。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接触上了应该电路是正常的,有画面显示出来的,但是却还是黑屏。

三星763MB同故障的显示器是通过换高压包解决问题的,但这台不是,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修CRT的高手下午都不在线吗?

网友:
你的描述很模糊啊,特别是这句很难理解“因为接触上了应该电路是正常的,有画面显示出来的,但是却还是黑屏。”    什么叫有画面出来了,还是黑屏?
你测下相光部分电压,如主电源这些,还有注意开机是否瞬间有高压,而后高压消失?还是开机一直没有高压,
如果是开机瞬间有高压而后消失的,你就要查一下保护电路了。X射线保护电路,在行场芯片有这只脚可以看看它是从哪取样的。
如果是开机一直都没有高压,绿灯常亮的话你还是查行扫描这块了,看B+电压有无到行输出级,行推动级有无供电,然后是行场芯片有无供电,有没工作正常。
你说的高压包坏,三星的机器换包后解决,他那种问题是继电器吧答吧答反复乱跳的,这种情况一般怀疑包的可能性大。

网友:
饭饭版主,该ACER显示器的故障现象与那台三星 763MB的极为相似,但故障点应该不一样,所以换了高压包还没有解决。

上面可能没有讲清楚吧。现在换了高压包,有时候开机继电器叭叭响了几声后就不响了,跟正常开机一样,应该高压有上来吧,听里面的声音(凭感觉,主要我现在不会测CRT显示器),指示灯绿色常亮。与主机相联后(开机),屏幕上就是没画面,黑屏。

你现在判断主要是该显示器是否有保护造成的无显示?

网友:
两者的设计思路不一样,保护机理也有差异,所以不能以此类推。你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常规的电压检测都不做,怎么修啊?瞎猫逮死耗子啊?

网友:
6楼的仁兄,还真被你说中了,我就是瞎猫,还真逮到了死耗子。

根据前天测试的情况来看,也许可能是虚焊的原因。案情回顾:
该显示器刚拿来时是正常的(无故障讲述),在我这使用二天后出现继电器叭叭的故障。前几天购得一同型号的高压包更换之,同样还是有叭叭响,但多测试几次,发现继电器叭叭几下后就变正常了,只是屏幕是黑屏。

分析得出应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今天把旧的高压包换上去,再把大板上的两个集成芯片和几个管子的引脚都加焊了一次(这几个管的焊点都已经出现黑色的样子,可能大电流或是温度高)。装机加电开机测试,正常。接上主机再测试也是正常的。

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我也不知道,CRT我不懂。现在该机需要多测试几天再做结案定论。

网友:
哎,这旧的显示器就是问题多

下午虽然是搞定了继电器叭叭响,又发现这个电源开关用起来非常的涩,而且按到底也很难上电,确定是里面的按钮也坏掉了(上个星期一台ACER 77C的也是开关按钮损坏)。

结果把显示器彻底的给肢解了,把显像管整个拆出,把前面罩(塑料壳)用洗洁剂给洗了,把开关按钮的塑料子也给拆出来洗了,相应的孔位也洗了。然后给上牛油润滑,这样按起来就不会这么涩了。

按到底也上不了电的解决方法(面板开关够不着里面的开关按钮)。给面板开关里面和开关按钮接触这两头都给加粘上热熔胶。然后把卡大线路板的关键部位也用热熔胶给固定住。发现自从这里撬了之后好象就没有弹性复位,卡不住大线路板,所以面板开关和里面线路板上的开关按钮接触不紧。

经过上面的修复后,怎么按都是很灵的。一按就断电,开关按钮弹出。再一按又能上电,按钮也能弹出。就是显示器太重,拆起来很费力。又怕高压,呵呵

网友:
一些小问题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上面这样子处理后,其实这个按钮按起来还是不对劲,仔细看发现按钮面板和开关按钮位置对不上。

最终大结局处理:从万用实验板上剪了一小块下来,还是用热熔胶粘到开关按钮前,这样就增大了两者间的接触面积,就不会出现对不上位置的情况。
不知宏基显示器的设计怎么会这样子的。还是三星的好,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77E的和楼主的故障一模一样,不过我的还没搞好,现在看了一下也想照猫画虎做一遍

网友:
真的谢谢楼主了,太感动了,对显示器我一点也不懂的,照楼主的方法做了一遍竟然也修好了!!!!!
不敢修显示器主要是怕高压

网友:
晕倒,居然还能帮人家一把,我做梦也想不到啊,学雷锋了,哈哈

老兄,我的这台显示器发现还有点小毛病,不知你的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看下另一贴,问题我还没有处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275

网友:
你试一下调高压包那三个小螺帽看,我的也是模糊,不过调了那小螺帽就好了(调的时候小心一点,最好用几层纸包着螺丝刀要开着机调的,我很怕高压电的 )!刚刚才搞好,现在还在试用着呢

网友:
呵呵,那看来就是高压包的高压的问题了,没事,明天我开机调一下

调高压包你不用这么怕,但还是买把长柄的螺丝刀吧,拆显示器会比较方便的。

高压包这里调好后,最好弄点什么胶粘上去,固定死。否则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我有一台金长城的17纯平,也是叭哒叭哒响,因怕高压(一修显示器师傅说高压很危险),至今放到那里.响声很均匀,明天我自己看看....heheh 希望楼主帮到我,先谢谢了

网友:
倒不用这么说了,其实我也是菜鸟,大家是共同学习

纯平显示器有问题,还是问问版主他们吧。
最主要的还是要学会去测量关键的点,得到测试的值再做定论才是对的。

网友:
ACER 78E容易虚焊!修显示器要先看指示灯正不正常, 然后再看有无高压, 再看有无屏显,再接主机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老兄或各位高手,怎么测有没有高压???万能表用什么档来测比较合适??

网友A:
亡灵,我不知道你调了之后的显示效果怎么样,我的这台效果不行啊。
修显示器的老师说是高压包老化了

如果将屏幕中间的效果调得清晰,那么屏幕四周乃至四个角落上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反之象老样子,四周清晰的,那么屏幕中间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
如果两者之间一者调到最清晰另一边就会模糊,视觉效果眼睛不能接受。

网友:
高压不高压的用手摸下就知道了(断电后),如果有就想办法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亡灵,我不知道你调了之后的显示效果怎么样,我的这台效果不行啊。
修显示器的老师说是高压包老化了

如果将屏幕中间的效果调得清晰,那么屏幕四周乃至四个角落上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反之象老样子,四周清晰 ...

我的现在用了几天了没有问题(我把这台显示器放到PC3000那台机上试用),也没有发现有四周模糊中间清或中间清楚四周模糊的现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亡灵,我不知道你调了之后的显示效果怎么样,我的这台效果不行啊。
修显示器的老师说是高压包老化了

如果将屏幕中间的效果调得清晰,那么屏幕四周乃至四个角落上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反之象老样子,四周清晰 ...

这个问题嘛,咳咳…… 本人是亲身经历过了。 解决办法很简单啊。高压包接到管座上的两条线对换一下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