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手向高手求教

楼主(2007-09-22):
低手向高手求教

有块经典的精英815p主板不亮了,舍不得扔掉,自己修理,过程中,有些问题想求教,开机后,CPU风扇转,显卡风扇转,显示器不亮,诊段卡开机就FF,CPU不热,按照某个大侠的提示,发现CPU座旁边有颗场管3055非常非常烫,判断是这只3055坏了,买了颗新的换上,没有用,故障依然,陷入迷茫,恳请大侠解惑!

网友:
查后面是否有短路了。

网友:
路过
看我签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什么基础也没有,就修理,那是很盲目的!
管子烫不一定是坏了

网友:
如果你什么基础也没有,就修理,基本上是100%失败

网友:
你可查下cpu的供电ICJ是否正常

网友:
谁也不可能生下来就有基础的,这要看个人的爱好和悟性,大师级的,比方说张先生,给人指点是从来不会问有没有基础的,就像武侠剧上面哪些二三流的货色最喜欢问,哪个门派啊,学艺几年啊,有没有基础啊,没有基础就来练我们这些武林绝学很盲目的,基本上是100%失败

网友:
典型的没VCORE

典型的没VCORE不知道说的对不~~~CPU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