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59无显示

楼主(2007-09-22):
长城1559无显示,不接主机,指示灯一路亮过来,接上没显示,行管c极60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或是保护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行管的B板有无负压?如没有检查行场振荡I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b极有负压,且第一下开机可听到高压起动声

网友:
那应该是保护了,查查包和偏转.反馈电路也要检查.

网友:
据楼上主说的,应该是高压保护了,
重点查高压取样电路,和包周围的元件看有无明显损坏

网友:
查下视放板上的行同步信号输入点,很多虚焊的,该型号的高压包也常有坏的,G1的电压是否很低,你的二次电源根本没工作,该机脱机时B+约82v左右.

网友:
换包吧!开机可听到高压起动声

网友:
ahmclx版主你说把显示器的整体图拍个下来,是用数码相机拍下来吗,你说的那个电阻坏了,请问是哪个电阻

网友:
g1和g2没电压了,是保护,但还是没找到哪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