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711s显示一下就黑屏(已修好)

楼主(2007-09-22):
lgt711s显示一下就黑屏,测线13针对地短路,换线ok
[
]
黑屏

网友:
感觉你说的不是太清楚,能修改一下吗?

网友:
是啊,13V对地短路,你怎么换的线,怎么搞好的,详细过程说一下啊

网友:
如何得出行脉冲信号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说什么呢?

网友:
看得半懂不懂的...
..............

网友:
我在网上找资料,看到有人说可以是行场同步输入端的稳压管看是否有问题,我就去测一下,真的对地短路

网友(2008-03-22):
13针是行同步信号输入脚,它短路意味着显卡只有场同步信号。
根据显示器节能标准,如果只有场同步信号输入,显示器将进入节能状态。所以会黑屏

网友:
长见识了,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H V(13 14针) 其中有1个有问题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