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显示器发暗(已解决)

楼主(2007-09-22):
请问液晶显示器发暗是哪的事呀。。都能显示正常。。。15村的 TOPVIEW的
发到北京维修点后更换了两个普通灯管后屏幕正常.....谢谢大家支持..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整个画面都感觉暗的话,一般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多数这类的故障都是灯管 的问题
我修几个这样故障
有是一角 是灯管的一端熔断
你可以拆下检测一下

网友:
能否说清楚是几个灯管的呀?

网友:
多为灯管老化

网友:
就一个灯管..已经拆坏了..是环行的...谢谢大家的帮助呀

网友:
是呀...希望屏没坏..要不损失就大了

网友:
通常暗的都会发红或偏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