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没CPU供电(已解决)

楼主(2007-09-22):
我有块815主板一开始无CPU供电,换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没有电压,供电部分的电容都换过,MOS管也都是好的 。内存 南北桥供电正常。
   请高手指点下  。急。。。。。。。

网友:
1、确认电源正常
2、确认各路供电无对地短路。
3、另外,请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DEBUG卡跑什么码等
4、请看夜雨十三天的个性签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为LM2638 有供电电压 12V  DEBUG不跑码

网友:
晕   搞了老半天    CPU跳线没跳好    哎.......惭愧呀

网友:
晕,这都会发生,真是白忙了大半天

网友:
这都会发生!先检查个跳线啊!

网友:
CPU跳线,还有跳线呢。

网友:
什么都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