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置音频的接法

楼主(2007-09-22):
哪位有前置音频的接法图,传上来,要看得懂的,谢了

网友:
主板前置音频接线图解

主板前置音频接线图解

现市场上各种机箱的前置音频面板接线大概分为4种:标准7线接口、简化7线接口、5线接口、4线接口。对于5线、4线接口的面板,由于制造不符合标准,即使连接以后也不能组成正常的回路,后置无法正常发声的;对于这种面板的接法,由于无法实现前后置音频都能正常发声,这里就不说了。
看看现在市面上,一般机箱音频线的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装机的时候客房都要求接前置的音频输出,但是接了之后都没有用,而且接法就是上面说的,我没接错呀,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声音呀!!
不管后面接与不接,前面的都没有作用,到底怎么解决呀??

是不是HD的,有些主板还要设bios的,把bios里的前置AUDIO设成打开而不是AUTO,而且控制面板里的高保真音频也要把检测前面板的钩去掉。华擎主板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