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混淆排针处电压与待机电压

楼主(2007-09-22):
这段时间看到了很多帖子
认为排针处有3.3 或者5V 就等于待机电压正常了;或者说排针处电压低就不正常
每个板子设计多不一样,象精英845PE-A800   正常情况下开机排针处就只应该是0.7的电压
如图

网友:
你把图纸从新存一遍可一缩小到几十K,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同意!排针电压不等于待机电压,不能混淆的
而且0.8V左右的排针电压也正常,总之排针处电压要在短接时有高低变化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删第一副图片

网友:
待机电压是指VSB5V 转到PCI A14的VSB3.3V吧,排针电压一般是5V和3.3V,但是也碰到过低电压的,楼主学出来,真是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