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亮停一会后再次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7-09-22):
现有一主析,845芯片级的,顶星板。刚加电源开机能点亮,关机后再开机加电,风扇转,诊断卡灯亮,但无代码输出。拔掉电源停十分钟左右再次加电,即可点亮,但等一会再开机,就又点不亮了。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刷BIOS,换I/O

网友:
问题在于它刚加电时能点亮,只有加过电后再开机就开不开了。如BIOS问题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再者,I/O的问题我有点意见。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
肯定干IO+南桥了!

网友:
换电源试下换电源试下不

网友:
郁闷
我也试过
换了电源就不会

网友:
电源绝对是好的,我用的电源是新的,点其他板都试过,没一点问题

网友:
再补充一点,就是这块板有的时候能跑的C1就卡死了,有的时候干脆不跑码,但大多数时候开机一会再开机是不跑码的,偶尔会出现跑C1卡死的现象,还有就是拔掉电源停的时候长了开机大多数是能点亮的,但一会就自己关了。郁闷中。

网友:
同意清风琅月的说法,某一个或某些管的热稳定性差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怎么判断呢,有没有好办法呢。我总不至于挨个换吧。谢谢各位的关心。在此对以上各楼的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网友:
不太懂,关注一下怎么解决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