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一块不知道什么牌的主板显示后就掉电

楼主(2007-09-22):
主板是绿色的
它是集成AMDCPU.集成南北桥.该怎么解决

网友:
内容没有说清楚?(多长时间掉?)

电池是好的吗?
bios设置好没?
供电芯片?
电压不稳也会造成掉电(MOS管,电感,滤波电容)

网友:
什么叫集成南北桥?。。。每块板几乎都有南北桥,少数是单桥

网友:
集成CPU;应该是一张一体化主板,集成CPU,声卡。显卡,网卡/

网友:
至于提的问题,确实是一点没看懂。。。。。。。

网友:
集成CPU,声卡。显卡,网卡.开机一显示就掉,如果不插内存就不会掉电,就是单桥(电池是好的)
bios设置根本没办法进BIOS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可能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