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GL自己上电

楼主(2007-09-22):
一块杂牌845GL自己上电,故障表现为:电源接口一接上去,马上自已上电,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自己上电,也能显示,关机正常!不是电源问题,换了几个了~``

网友:
看看CMOS的高级电源管理那里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
i/o或nb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查查

网友:
前天碰到块板子,也是一通电就开机.

其它都正常,懒得弄,装进机箱把所有线头接好,结果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我一般先把IO取了,看是否自动上电。
先将故障范围缩小一点

网友:
自动加电不复位,我一班都是换IO的!~!~

网友:
发表于 2007-9-23 02:1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自动加电不复位,我一班都是换IO的!~!~

那VIA,SIS的呢,你换什么啊,南桥啊

网友:
sis via 的都没i/o的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