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路过的给点思路

楼主(2007-09-22):
富士康845板,跑FF,查到内存1.25V电压只有0.69V,内存供电管RT9173第4脚电压在0.69-1.27V跳动,换RT9173后输出稳定的1.27V,这个1.27V经一330排阻到内存"1.25V脚",但此时测此脚仍只有0.69V,换过别的330排阻,一样还是0.69V,如把330换成000排阻,内存"1.25V脚"就有1.27V,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帮看看

网友:
估计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打没打过内存的AD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吗?十有八九NB挂了。

网友:
你把330电阻拆掉看输出的电压是不是1.25V,是的话就是电阻另一端有问题,按此法应该可以修好把,修扳子这个思路经常用到的

网友:
内存2.5V正常否
1.25一般是从哪儿分压过来的

网友(2007-10-25):
谢谢各位帮忙,此板现在仍未修好,现在情况是这样的:330的前端是有1.27V正常电压的,只是过了330后电压变成了0.69V,我测了所有数据线所接的330排阻,前端都有1.27V,过330后都是0.69V,打过内存AD阻值,正常,换过IO,刷过BIOS,主板还是跑00,内存辅助电压还是0.69V,上不来,别的地方供电正常,打BIOS的13 14 15 17脚对地阻值分别是557 550 534 509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
2.5V是正常的,分压过来的1.25V也正常,在330的前端可以测到,但过了330就成了0.69,如果说是330后面的东西把电压拉低了,但让我不明白垢是如果我把330换成0的电阻内存上的辅助电压就能正常量到1.27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把北桥下了吧,下了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个新的就 OK了  哈哈

网友:
谢谢了,看来是维修方向错了

网友:
把330换成0的怎么样呢?

网友:
你量下北桥的2。5和1。5V和1。25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