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4主板换过电容后装XP进不了系统,装2000却可 ...
694主板换过电容后装XP进不了系统,装2000却可以

楼主(2007-09-22):
请教一下,一块694的主板,之前可以运行XP系统,经常是死机,发现电容爆了5个,
换了后,进不了XP系统,装2000可以进,重装XP多次,版本也换多3个,就是进不了XP.
装2000可以正常使用,谢谢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把全板电容都换了,另外注意有没有造成断线,注意新电容质量

网友:
刷刷bios
換條內存和清清塵埃

网友:
哪个地方的电容?把桥加焊下

网友:
电容全部换了,刷BIOS也不管用,灰尘是没有的,板子很干净,内存也早换过了,还是一样的进不了XP,加焊SB还是NB???

网友:
请问换电容跟系统有关系吗;多多指教

网友:
这和电容没关系吧,最小化硬件,再装xp,如果可以就在一个一个恢复,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新鲜事,谁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
我 估计楼主已经最小化了 还是另找原因吧 我的一个板子845GL也是一样 仔细查看我的板子 有2个内存槽曾经烧糊过 是短槽处烧糊 把2个槽子取下 代换了2.5V供电场管 和各处电容 电压都基本正常 无效 我的主板是天诚科技的

网友:
是CPU的VCORE的滤波电容吧,检查一下VCORE的场管吧,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下波形,有可能某管性能下降所至。

网友:
这个现像能不能是内存的事?我只是提点意见,我是新手。

网友:
有这样的怪事,挑系统的主板?
期待结果。。。。。。。。。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的高级电源管理有没有开.XP2没有高级电源管理是进不了的.

网友:
新鲜事,谁能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没见过路过长见识了

网友:
谢谢同志们的建议,
再次详细的说一下该主板的状况,
装XP的时候每次到安装组件的时候就蓝屏了,代码XOOOO7
还有一个现象是SB只要一开机就开始升温,烫手.
该主板为联想的机子上拆下,型号为P6V694X/V10D
给SB供电的有2个大IC:型号都是11C867K F245
也有点烫.不知道是不是门电路?!
装2000可以进,但是SB任然是发烫,不过连续开机24个小时运行正常.
请教....谢谢!

网友:
报告一下,
我的主板修好了,把声卡芯片吹下来,就可以正常的装XP了,
从昨天运行到今天,一切正常。
该机一直都没有上过网,应该不是被雷打坏的吧。。。。。

网友:
声卡芯片拆了?长见识了!

网友:
哈哈,我也有块装2000可以装XP不行的板,不知道什么原因,问别人说是电源不兼容,或功率不够我就纳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