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板问题

楼主(2007-09-22):
如果大家修inter原装板应该都知道主板上没有机箱面板连线示意图,如何知道哪个哪个是硬盘灯电源灯还有复位线,开关可以量3.3 或 5V,有没有窍门啊

网友:
你直接插线不就知道啊,逐个来试下啊,又不会烧东西,

网友:
我的方法:
1、开关量电压
2、复位用镊子点,点到哪个重启那个就是复位(这个过程下掉硬盘拭)
3、SP一般在边上,拔掉内存用万用表量或插入蜂鸣器试
4、指示灯同样
笨人笨方法

网友:
intel的主板跟多数的主板一样的,如果经常装机的话,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