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23):
今天收到一块华擎K7VT4A 的主板,诊断卡上面从D0-D1。。。05就停止跳变,不知是什么问题,刷过BIOS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
[
]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内存电路查查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VCC 有点高在2。738V,

网友:
VCC电压是不是就是内存电压啊

网友:
换IO!~!~!
查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