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5E 不连机

楼主(2007-09-23):
清华同方5E 显示器,不连机有光栅,亮绿灯。连机后,亮橙灯。请高手指教
[
]
显示器

网友:
楼据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ERPOM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HS,VS信号输入的限幅二极管也会造成.

网友:
保护了,先查一下相关电路,大家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断开行供电,再插信号,看指示灯是否还变为橙色,如指示灯还为橙色,检查信号线及CPU同步电路.EPROM.指示灯为绿色,这就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重点检查高压保护部分.
另外,这款显示器好像用的是AOC电路板.其视放板上的同步插线处是比较容易脱焊的哟.

网友:
换显卡试,是不是县卡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的,好象是有一个IC坏了!型号具体记不清了,好象是LM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