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台TCL显示器(AOC)代工。

楼主(2007-09-23):
有一台TCL显示器,型号是7K1R(是AOC代工的)。刚开始是电源开关管和UC3842都炸烂了,保险断开,桥堆的一个二极管也断开,我换了以上的元件后,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但电源有吱吱声,开机大概5小时,电源又冒烟,这时电源开关管和UC3842又烧了,还有几个电阻烧焦了。再把烧的都换了,也换了尖峰吸收回路的所有元件。机可以通电了,但不能显示。测量了次级各组电压分别是91V 68V 4。87V -9。6V 10。6V(电路板上标明的是80V 57V 6。3V -12V 14V),当把行IC (TDA4841PS)的供电断开时,后级各组电压变正常。现在不知怎么查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行块损坏了吗...................测它对地脚是否为短路了....

网友:
我换了行块还是一样,行块也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如果还是换的就你说的那几个件,可能还得炸,注意一下过流检测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问题还是出在电源部分.请注意你所换的电阻是原电阻大小是否一样,大小不一样也会导制用一段时间炸电源.另外就是开关变压器了.

网友:
集成快你查过了吗?有可能烧了

网友(2007-11-02):
感觉问题就是出在电源上,有可能是电源换件后虽能工作,但带负载能力差,而造成
没有工作

网友:
5楼版主说的对,问题出在电源部分

网友:
开关管S极对地的0.33电阻换后在检查二次升压管

网友:
重点查电源,留意一下3842的2.3脚和光耦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