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板测量

楼主(2007-09-23):
请问高压板在机器不加电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接口定义.我知道一般接口分为主供电,地线,亮度调节和触发.主供电和地线好找,机器不加电怎么找出触发和亮度调节的PIN?高手指教.
求助

网友:
不加点只能分析电路了.跑主板或高压板上的相关线路

网友:
我也不太懂.
连保险的是电源
测电容可以找到地线,
连三极管的是控制信号
亮度信号,不开机我也不会

网友:
是要换高压条吗?
电源接上,其余线试验得知,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明白一些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我也没什么经验 学习了

网友:
直连三极管是ON! 用3电压去试

网友:
换高压条:先找供电和地,然后剩下的一条条试,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我用的一般的方法是这样:
先找到供电脚.
一般与保险相连的就是供电脚
找接地
找开关脚, 用一个3.3V或5V去触发剩下的脚,哪个可以点亮灯管,哪个就是开关脚了,
至于亮度调节,这个就难找一点了,而且也不太好改,我还没试过...